FPGA用verilog点亮一个led,用了两种方法有疑问求教!

楼主(2013-10-08):
本人刚入门,想点亮一个led灯间隔200ms闪烁,用了两种方法,重点是always语句后面有不同。但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实现。
方法一: always后面直接加延时时间,200ms(行为级仿真没有问题,但是用modelsim后仿led显示为红色即stx状态,未知电平),下载进去led不亮
module led_test(clk,led);
input clk;
output led;

wire led;
reg data;

initial  data=1'b0;

always #200000000
                 data=~data;

assign        led=data;

endmodule
方法二:always后面采用clk的边沿触发 ,定义一个数据变量data用于计时,clk为50Mhz——20ns,一个周期记数一次,间隔也为200ms。前仿后仿都没问题,下载led也闪烁。
module led_test(clk,led);
input clk;
output led;

reg led;
reg [31:0]data;

initial
        begin
        led=1'b1;
        data=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data==10000000)
                        begin
                                led=~led;
                                data=0;
                        end
                 else data=data+1;
        end

endmodule
以上就是我的两种方法。第二种成功,而第一种失败。引脚分配ok,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非常感谢!

网友A:
第一种不能综合的

网友B:
第一种行为级用于仿真的,你那个是不能综合的。此外,第二种方法中,目前initial可以综合,太复杂的不确定。如果你要赋初值的话,建议定义的时候赋值,比如reg led = 1'b1,或者加个复位也行。

网友C:
其实FPGA设计你是要综合RTL图看的,不能想当然
有些电路根本就综合不出来,当然无法实现你要的功能了。

网友D:
大家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D:
希望以后多注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行为级用于仿真的,你那个是不能综合的。此外,第二种方法中,目前initial可以综合,太复杂的不确定 ...

恩 我也觉得不太能综合,不符合硬件的工作方式。不过你的提醒还是很感谢啊!!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以后多注意啊

恩 谢谢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