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下关于运放的增益带宽积

楼主(2013-10-08):
关于运放,模电书上讲了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一定,我一直不大懂,这个增益带宽积可以怎么理解的,我用运放做了一个电压并联负反馈电路,我设计其放大倍数和带宽的乘积一定要是这个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吗,比如下面这个电路图,这是一个电流—电压放大器,反相端输入UA级的电流,运放暂定AD8510增益带宽积8Mhz,我用的跨阻R1=100k,电容C1=10pf,这时候可以知道放大倍数应该是100k,带宽是用1/(2*3.14*R1*C1)计算,还是直接用增益带宽积/100k计算?我觉得应该是前者,但我不知道增益带宽积到底是怎么限定电路的放大倍数和带宽的,是设计的增益带宽积不能超过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吗,如果是超过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不是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
谢谢!维基百科确实强大,百度百科完全比不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行不行,从维基百科上面讲的来看,增益带宽积确定的应该是最大的工作频率或者增益,我还想追问一下,以上图为例 ,我将电流信号放大100k倍,按照增益带宽积的说法,AD8510为8MHz,那么电路工作的最大带宽为80Hz,而10pf的电容与100k的电阻确定带宽为159k,那这样我输入一个频率超过80Hz的电流信号时,输出的电压信号是会失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失真?

网友A:
这样记公式或结论,一毛钱用都没有的,略微变小就晕了。
最简单一阶RC为例:电压激励,RC串联,积分输出,则形成极点;电流激励,RC串联,形成零点和极点;电流激励,RC并联,形成极点;电压激励,RC并联,形成零点。
如果连零极点都分不清,套公式都没法套。

楼主:
喔,零点和极点学过一点,也没有太大印象了,想请教下运放是不是都可以用一个单极点的模型来解释?这样在去掉R1上并联的电容C1之后,整个电路就实现了增益带宽积一定了,带宽由增益带宽积/R1决定?

网友B(2014-04-26):
引用 网友A:
这样记公式或结论,一毛钱用都没有的,略微变小就晕了。
最简单一阶RC为例:电压激励,RC串联,积分输出, ...

大师哪本书上有上面讲的理论?

网友C:
增益带宽积只针对那些有类似单极点响应的运放。有双极点的,就不适应了。

网友D(2015-03-12):
零点和极点还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一般运放数据手册写的带宽是不是在单极点上面测到的。

网友E:
运放都是的手册上都有实际测量数据,看增益随着频率变化的曲线,也就知道运放的极点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