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要求做个无线协议,要求支持自组织、跳频.....大家认为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3-10-08):
要求基本如下;
1、一个主节点最多支持16个节点,以10次/秒/每个的速度连续工作8小时。
2、多个主节点同时工作互不冲突。
3、主节点之间能相互通讯,不过数据量不大。
4、支持跳频,433M频段。
5、节点支持低功耗。
6、支持遥控之类的节点随时加入。

只过了十来天主管就问我做好了没有。个人感觉时间太紧,但是感觉主管的意思是这个时间已经不短了。如果有做过的请帮忙预算一下时间。我以前做过类似协议,感觉十几天时间实在是不可能。

网友A:
借鉴下ISA100协议,zigbee协议也有人做了跳频的,

楼主:
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做,而是预算多少时间能做完。只过了十来天主管就问了,这十几天内我还要画原理图和板子、移植程序、做方案。明显就不够用。

网友B:
在我还是新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项目大概需要十几天的时间就能做好;过上一两年,我觉得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再过上三五年,我觉得三个月较好;现在,我觉得需要半年到一年,甚至做出来后还要考虑不断修改、完善,时间会拉得更长。
感觉自己越来越胆小,做东西的速度越来越慢,不过成功率倒是越来越高。

不错! 做好 和 做“好”有很大的不同!
cjseng有道理

网友C:
硬件软件一个人做,不超过20天要看效果,要么陪着你的主管忽悠,要么另谋高就

网友D:
网络协议是最难设计的,不然802工作组就成天吃闲饭了。楼主没有说通讯由谁发起,是主节点还是终端,实时性要求如何,电池多少,耗电多少,是否自组网。

横竖这东西不是10几天就可以做好而且保持稳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网络协议是最难设计的,不然802工作组就成天吃闲饭了。楼主没有说通讯由谁发起,是主节点还是终端,实时性 ...

如果要稳定得做大量的测试,至少3个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络协议是最难设计的,不然802工作组就成天吃闲饭了。楼主没有说通讯由谁发起,是主节点还是终端,实时性 ...

性能指标都好说,但是时间紧迫。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削足适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性能指标都好说,但是时间紧迫。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削足适履

让他自己做吧,就说你做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让他自己做吧,就说你做不了。

这样不大好吧?:lol
我觉得做项目应该先做个方案,方案包括项目进度计划表,交给主管审核之后,主管同意了,再按计划实施。如果主管要求缩短时间,可以请他指出哪些环节可以缩短时间。

网友F:
直接用TI的什么SIMPLE RTI吧,名字可能有点不对,不太记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大好吧?
我觉得做项目应该先做个方案,方案包括项目进度计划表,交给主管审核之后,主管同意 ...

需求和重点都不知道,咋做,还不如直接说。

楼主:
商量好了,只实现主节点和从节点间的通讯。外加主节点之间的仲裁,不实现主节点之间的通讯,神马自组织的都取消,协议大大缩水了!
这样的协议只能凑合着用,兼容性扩展性之类的就没了。
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商量好了,只实现主节点和从节点间的通讯。外加主节点之间的仲裁,不实现主节点之间的通讯,神马自组织的都 ...

楼主,跳频这一块你怎么做的?我刚刚玩433,在干扰严重的环境下,有什么机制可以主从机同步跳频?我目前还没找到好方法,求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跳频这一块你怎么做的?我刚刚玩433,在干扰严重的环境下,有什么机制可以主从机同步跳频?我目前 ...

如果是盲跳,一般是用实时时钟来同步。预先建立一个信道表,然后按照时间拟定信道位置。相当于一个日程表,只要按表和时间跳频即可。
简单的说,就是某一秒钟使用哪个信道先确定好,只要时钟是同步、准确的,那么通讯双方在哪一秒使用哪个信道就是确定无误的。这样就不怕强干扰导致无法跳频了。

网友H:
哈,你的主管不了解这个方面的难度啊,你惨了!

网友I:
按自己的进度来吧,要不然这个案子以后就光打补丁过日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你的主管不了解这个方面的难度啊,你惨了!

去掉了自组织、自组网这些精华部分,只剩下主节点和从节点之间的数据交换。这样的协议就非常简单了,转悲为喜!;P主管不太懂,我也不忽悠人家。商量好了再改的,我也省事。

网友J:
如果一个完好团队,3个月-6个月吧
一个人,再说吧

网友K:
就这个,光调试都很蛋疼。时间尽量多要些,感觉做不好,就撤,另请高明吧,通信协议难搞。

网友L:
10几天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你主管是问你十几天之内拿出方案和计划吧?

网友M:
希望有进一步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盲跳,一般是用实时时钟来同步。预先建立一个信道表,然后按照时间拟定信道位置。相当于一个日程表 ...

用实时时钟来同步的话,好像做不好吧,如何确保主从机时间同步?可能需要另外一个设备来仲裁,这无疑增加系统的复杂性。而且在一主多从时,主机和从机一起同时跳频,对于解决信道干扰好像也没有效果吧。有不对的请指教。

楼主:
如果实时时钟不好同步,可以用GPS。或者降低跳频的速度,比如1秒1次。这样对时钟的要求相对就低了。至于干扰,只要跳到一个干净的信道就可以停止,无需连续跳频。

网友N:
在简单也不是10天搞好的你们公司的主管是SB吗,还跳频笑了是不是做销售出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