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在CCS4.2中出现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csl.h”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08):
请教各位出现过类似错误的,还请多多解惑

网友A:
这样的错误源于你过去的工程文件是CCS3的版本,而ccs3的安装环境中集成了这个库,但是CCS4需要到TI的网站上下载有关的库文件。建议你同时安装CCS3,4这两个版本。这样使用ccs4的时候同样可以调用CCS3中的库文件,编译也就能通过了。

网友B:
嗯  楼上正解   ccs3.3中是打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