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ysTick的一些小疑问

楼主(2013-10-08):
看固件库里面的例程    SysTick的初始化只有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它中断优先级这些都不用配置么?   会不会影响其他中断?

网友A:
没配置过,也没影响到其他中断

楼主:
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函数用么?    如果除1000就是1MS进一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配置过,也没影响到其他中断

.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函数用么?    如果除1000就是1MS进一次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函数用么?    如果除1000就是1MS进一次中断?

是的

网友B:
你跳到SysTick_Config();函数看清楚,在SysTick_Config();已经设置了中断优先级和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跳到SysTick_Config();函数看清楚,在SysTick_Config();已经设置了中断优先级和时钟源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