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时候,爬电距离的理解?

楼主(2013-10-08):
如题:在PCB布线时,当两个不同的网络布线时,比喻开关电源输入直流母线的负端(功率地),和经变压器隔离和整流输出的地(工作地),我的疑问在这里,这两者布线距离如何思考?我对爬电距离的理解是压差的大小决定二者的距离,但这两个地的布线距离如何确定呢?

网友A:
次级的干扰,反馈到初级??距离近的话

网友B:
两导体源物体表面的最小安全距离,可以参考你的电压,看看国标安规要求

网友C:
这两者间的影响大吗?

网友D:
估计是翻译害死的人, 哈哈. 爬电距离不好理解的话, 你理解成电爬距离也就行了. 就是"电"沿着板子爬过去的最短路径

网友E:
一般设计时按需求去做,比如输入到输出1.5KV,那就按这个设计。最简单就是直接变压器下全部空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