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转自21世纪电源网论坛】车载电源十大问题

楼主(2013-10-08):
1、什么是车载交流供电器?
答: 车载交流供电器(Power Inverter) , 又称车载电源、 车载逆变器、 电源转换器等, 它能够将低压(DC12V 或DC24V) 直流电转换为和市电相同的 AC220V 交流电, 供一般电器使用, 是一种方便的车用电源转换器。

2、车载交流供电器的用途?
车载交流供电器可以应用在以下场合: 车内: 音响、 充电器、 游戏机、 膝上笔记本电脑等; 野外作业: 照明、 钻孔等; 医院应急抢救: 手术照明、 仪器的使用等; 家庭应急照明: 电子节能型日光灯、 白炽灯、 小型电视机等。 12V 24V

3、怎么判断我车里的点烟器是12V还是24V的?
答: 根据我国的机动车管理办法, 上蓝色牌照的小型汽车(如 1 5 座以内的客车、 轻型卡车等) 点烟器都是1 2V 的, 上黄色牌照的大型汽车是24V 的; 另外要注意一般点烟器能长时间承受的最大功率是350 瓦。

4、什么是车载电源持续输出功率?
答: 持续功率是指车载交流供电器在正常的情况下, 能够连续工作的功率。

5、什么是车载电源峰值输出功率?
答: 峰值功率是指交流供电器在开机瞬间能够承受的功率, 通常 指电机类型的负载。 当启动时由于启动电流较大而形成的瞬间启动功率, 称为峰值输出功率。

6、车载交流供电器的持续输出功率与峰值输出功率有什么不同?
答: 持续功率和峰值功率因其表达的意义而不同。 持续负载=电流值×220(交流电压) , 启动负载=2×功率值, 一般而言, 电器或电动工具的启动负载决定了您的交流供电器是否有能力带动它。

7、什么是车载电源感性负载?
答: 通常情况下, 一般把负载带电感参数的负载, 即符合电流超前电压特性的负载, 成为感性负载。 通俗地说, 即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制作的大功率电器产品, 如电动机、 压缩机、 继电器、 日光灯等等。 这类产品在启动时需要一个比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电流大得多(大约在 3-7 倍) 的启动电流。 例如, 一台在正常运转时耗电150 瓦 左右的电冰箱, 其启动功率可高达1000 瓦以上。 此外, 由于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者断开电源的一瞬间, 会产生反电动势电压, 这种电压的峰值远远大于车载交 流供电器所能承受的电压值, 很容易引起车用逆变器的瞬时超载, 影响逆变器的使用寿命。 因此, 这类电器对供电波形的要求较高。

8、什么是车载电源容性负载?
答: 一般把负载带电容特性参数的负载, 即符合电压超前电流特性的负载, 称为容性负载。

9、带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有何不同?
答: 负载特性不同。 首先在选择负载时一定要符合车载交流供电器的额定功率。 只要满足车载交流供电器的使用条件, 其带容性和感性负载效果是一样的。

10、车载交流供电器输出波形与输出220V市电压有何区别?
答: 交流供电器输出的是模拟正弦波, 而市电是真正的正弦波。

楼主:
在21世纪电源网论坛看到的一个帖子,转到这里来给大家讨论分享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其他问题或者不同的意见

网友A:
掌握了一点知识点  不错

网友B:
很好的知识点  楼主  谢谢你  很不错   需要好好看看

网友C:
车载电源   感觉相对比较好玩一点  很多地方都能用到阿

网友D:
金升阳有相关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