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这个升压IC是什么?

楼主:
       这个5V升压模块是很久以前在淘宝上买的,最近整理东西时发现的,记得当时这个模块的说明是输入0.9-5V,输出可达到5V,600MA,当时是拿来DIY移动电源的。于是在网上了解一些常用的用于锂电池5V升压的DC-DC芯片,如:mc34063 ; tps61030;LTC1700;MAX1703;MAX1709;TPS63000等,输出电流较高,但是IC的成本相对高些,外围器件也较多些。另外看到几款如:BL8530     RT9266    PT1301    PT1302等;IC本身成本低,外围器件少,一般只要电容,电感,二极管三个器件即可,但是输出电流较小100MA-800MA左右。但是LZ还是没找到上图中用的DC-DC升压IC,各位盆友有知道得不?

网友A(2013-10-09):
F121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1073

我看了TC1073的技术手册,不是它啊。

网友C:
应该是国产的一个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国产的一个电源芯片

嗯,我也觉得是国产的。

网友D:
内置MOS的升压芯片,国产台湾一大把。

网友D:
你找移动电源升压IC一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6291

FP6291的最小输入电压为2.6V,上图中的IC为0.9V。

网友D:
0.9V应该是同步整流才行。并且输出电流小。找液晶升压IC。

网友B:
FP6291是5位代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FP6291是5位代码。

这是如何知道的

网友F:
  FP的IC都是这家台湾公司的    远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