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 1.2MUH是多大?

楼主(2013-10-08):
在手册中有个电感 写着1.2MUH是多大?
1.2微亨还1.2毫亨?
求指点  在线等。

网友A:
标注不对,但可以根据电路推测出来。

楼主:
chunyang大大回我贴了!激动啊!
手册中的电感单位标注都是如此。。。
电感并联在电路中,进来的是一个频率信号,经过电感后,送到带通滤波电路(40KHz~100KHz)。
爪机不好上图,不知道描述清楚了没。。

网友A:
有没有和电容并联?又是怎么接入滤波电路的?这是要判断该电感是否为滤波电路的一部分。最好还是贴图。

网友B:
1.2MUH = 1200000UH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MUH = 1200000UH ???

M=1000000?
U=微?

网友C:
低频电路mH的居多,uH一般用在几十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电路mH的居多,uH一般用在几十M

应该是mH,这个电路要滤除的主要是3KHz的一个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