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如何初始化TIM 翻转模式下的默认电平?

楼主(2013-10-08):
是否先设置成TIM_OCMode_Active模式,OCxREF电平就被固定了,然后再设置成TIM_OCMode_Toggle?

来确保翻转模式下,电平不会错掉

楼主:
顶一下,耐心等解答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帮你定一个   高手  赶快出来解答一下啊

楼主:
没人知道啊。。。

网友B:
我觉得翻转模式下,就没有默认电平了, 何来错掉?

网友C:
LZ方法可行。

同时回5楼,LZ的意思应该是想在第一次比较匹配到来之前,设定输出电平。即从低电平开始toggle,还是从高电平开始toggle。

楼主:
设定输出电平?怎么设定呢?是使用TIM_OCMode_Active或Inactive吗?
TIM_OCMode_Active/Inactive模式是否可以永久性的影响OCxREF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定输出电平?怎么设定呢?是使用TIM_OCMode_Active或Inactive吗?
TIM_OCMode_Active/Inactive模式是否 ...

你的所有问题,在芯片的参考手册 --> 定时器章节 -->“Forced output mode”段落 都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