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监测人的传感器?

楼主(2013-10-08):
监测人的传感器,检测距离300米以内的!

网友A: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几块钱,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几块钱,很方便

我想找一个远距离的,我在网上搜过这种一二十米左右,300米左右的,这种的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找一个远距离的,我在网上搜过这种一二十米左右,300米左右的,这种的有没有? ...

三百米太远了,传感器是不行了,可以考虑通过摄像头,然后分析有无移动的物体来判断。或者。。。
300米多大范围呢?如果一条线上可以发一束激光,那头放个接收器或者反射器,判断有无阻断。

网友B:
如果没有障碍物,用雷达扫描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障碍物,用雷达扫描也是可以的

雷达扫描!!!!这个好!你可以提供一下雷达扫描的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雷达扫描!!!!这个好!你可以提供一下雷达扫描的资料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216226-1-1.html
〓◆ 雷达技术丛书 6册 118M ◆〓

用雷达,成本会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16226-1-1.html
〓◆ 雷达技术丛书 6册 118M ◆〓

看来这个问题实现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实现还是比较困难的!

其实只是在效果和成本间做选择而已,只要有方案就算不上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是在效果和成本间做选择而已,只要有方案就算不上难

只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这个东西一直想做,但一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是在效果和成本间做选择而已,只要有方案就算不上难

其实我感觉可以做到,比如说红外成像,我觉得利用这个应该就可以做到,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怎么把所成像转换成数字信号,版主可以给提些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感觉可以做到,比如说红外成像,我觉得利用这个应该就可以做到,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怎么把所成像转换 ...

其实我也没做过这些。
但从原理上看,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利用红外成像技术采集红外数据,距离比较远,可能需要红外望远镜来放大远处的红外信号,二是对采集到的数据,利用一个识别算法进行人体识别。
每一个部分你再继续细化分解,就是一个从顶层向底层逐级分解的设计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没做过这些。
但从原理上看,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利用红外成像技术采集红外数据,距离比较远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