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串口数据可以用曼彻斯特编码吗

楼主(2013-10-08):
请教各位,如果说我想让串口信号用曼彻斯特编码,是用单片机实现编码解码(需要额外的外围器件吗),还是直接用曼彻斯特编解码模块?最好大概分析下哪些方法可以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A:
没有弄过,帮你顶起

楼主:
谢谢~ 希望有些这方面经验的人能给些提示呢

网友B:
曼码是无线通信用的,不知道你出于何目的要在有线通信中使用曼码,这不是多此一举么

网友C:
看看你的数据量有多大了

楼主:
不多的,几个字节。但是又遇到其他的问题,在多机通讯的情况下,可以编码好了发出去吗?那地址那第九位怎么办呢?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数据量有多大了

就几个字节的数据。但是如果说是多机通讯呢,能实现吗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曼码是无线通信用的,不知道你出于何目的要在有线通信中使用曼码,这不是多此一举么 ...

是因为主机下面从机如果多了或者距离长了,信号就会干扰很大,通讯会出问题。曼彻斯特编码会比较好用吧,它可以抗干扰更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因为主机下面从机如果多了或者距离长了,信号就会干扰很大,通讯会出问题。曼彻斯特编码会比较好用吧, ...

没有数据证明曼码跟抗干扰有什么关系的。
曼码是编码格式而已,跟ascii等类似,它的主要作用是无线通信中的频谱可以做的比较窄,而且时钟自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数据证明曼码跟抗干扰有什么关系的。
曼码是编码格式而已,跟ascii等类似,它的主要作用是无线通信中 ...

如果说我在程序中允许25%的容差,解码的时候是不是就对糟糕的波形也能正确解出了,我是说这里面的抗干扰,请问哈~

网友D:
串口不用,那是在无线通信中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口不用,那是在无线通信中用

没有绝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