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otg 应用问题

楼主(2013-10-08):
stm32f105,otg库例程在main函数中使用循环的方式调用USBH_Process
case USBH_MSC_DEFAULT_APPLI_STATE:
      /* Process Application callback for MSC */
      appliStatus = pphost->usr_cb->UserApplication();
此处处理的应该是默认的应用例子。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在想操作u盘的时候操作。
如果我想在main函数中自己编写应用程序读写u盘的话,那么需要单独开一个线程循环调用USBH_Process吗?合理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楼主:
while 调用状态机 需要单独开线程吗?要怎么做?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是高手   帮你顶起来   看看高手的意见如何

楼主:
谢谢trumpxp~~
怎么都没人回复这个问题啊??

网友B:
你所谓的操作U盘是指对U盘中文件的读写么?

按照USB库MSC Host demo里走到pphost->usr_cb->UserApplication()的时候,之前对U盘的枚举和读写之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从这个函数开始,用户就可以通过fatfs的API随意进行读写操作了。

网友C(2014-12-31):
http;//bjcloud.taobao.com/
淘宝店铺:北京云电子科技

有STM32 Android usb OTG 设备开发板,提供Eclipse和keil平台下的源代码,可以实现STM32和安卓平台通过usb直接连接,无需外部电脑。如果当前的STM32设备已经在PC机上使用,可以不动硬件的条件下,直接和安卓平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