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SPI通讯时波形问题:STM32与Avr间SPI通讯

楼主(2013-10-08):
STM32与Atmega8 之间进行SPI通信  STM32作为主机,AVR作为从机。STM32的波形一切正常,但是AVR返回来的波形就出现问题
上图为:10us的时候
黄色为STM32提供的SCK  波形正常,蓝色为M8返回来的波形错误,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希望高手指导。

上图为25ms的时候
M8的电平不是平稳的3.3V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寄存器配置的问题啊?
希望高手帮帮忙。

网友A:
会不会是那个问题?STM32是3.3V供电,AVR是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那个问题?STM32是3.3V供电,AVR是5V供电。

应该不是 AVR也是3.3V供电

网友B:
STM32是3.3V供电,AVR是5V供电, 其实也是可以工作的.
首先看到的问题是, 地线连接不良.
不过这还不是主要的. 关键是 AVR 输出了高电平, 但电平电压很低.
可能是: 电路下拉太强了, 或者设置 AVR 的输出不够 (我记得的IO驱动很强的, 是不是 OD 输出了).还有 STM32端的配置. 总之, 应该是配置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是3.3V供电,AVR是5V供电, 其实也是可以工作的.
首先看到的问题是, 地线连接不良.
不过这还不是主要的 ...

thank you ,嗯 不知道是不是晶振的问题 之前用的是7.3728M,换成8M的之后 波形就恢复正常了,但是晶振应该不会影响从机的SPI吧。思考中。

网友C:
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如果地线接触良好,请检查AVR和STM32 的IO配置。感觉是AVR驱动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如果地线接触良好,请检查AVR和STM32 的IO配置。感觉是AVR驱动不够 ...

谢谢,我朝这个方向查找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