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电源电压检测电路可行性问题

楼主(2013-10-08):
用L7805供电,输入24V直流,输出5V给单片机供电,要进行掉电检测,检测到掉电时写数据到EEPROM。思路是这样的:从输入24V接两个电阻分压到到单片机的一个AD脚,单片机检测分压后的电压。
当掉电时,电源从24V往下降,从24V降到7V左右过程中,输出5V是不变的。这段下降过程采样以判别掉电状态,写EEPROM。
这种检测电路是否可靠啊

网友A:
我是检测5V,理由是输入电源波动大,5V是稳压的,PIC单片机电压低至3V也能工作。

网友B:
5V端加一个稍大的电容储能,只要保证储能支持MCU工作的时间大于检测程序和写EEPROM的程序及执行时间,则这个方法完全是可靠的。

我经常用这个方法。

网友B:
但你一定要掌握储能电容的容值计算,特别是电解类电容,其误差,漏电等都很厉害,理论计算的储能支持时间尽量大于检测和写EEPROM的时间5倍以上,最好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