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抄板问题

楼主(2013-10-08):
现在我手上有一个案子,听说别人就是拿到一块空板抄出来的。由于我现在需要修改内容换一个器件,增加7个电阻。
问题1:听提供抄板提供的PROTEL文件,就是拿到了一块空板就用99把板子画出来了,我只知道可以扫描,难道真能画出来?
问题2:我现在最大的难题是由于没有网络,我需要删除元件增加元件就必须删掉铜。没有网络情况下,就算是把电路补上去了。我怎么铺铜啊。同样这个问题联想到第一个问题。他如果真是画出来的,那他是怎么铺的铜。
问题3:是不是有办法可以把所有网络加起来啊。
问题4:有没有高手给点意见怎么弄这个,我个人有个最笨的办法就是,自己把这双层板打印出来,按照看铺铜的情况把地网络加上去,这样我就可以把铜删除掉,把电路加上去再铺铜。但由于元器件不少,且感觉会容易出错,同时效率绝对低的吓人。有高手指点下,知道的朋友留言可提供文件。。。

网友A:
文件发上来,简单的话直接帮你做了

网友B:
抄板加改线路的确是有点麻烦,我上次帮人家免费弄了结果给弄错了。弄好后给客户确定下,以免纠纷。。。

网友C:
正反扫描,变DXF文件 导入99
原理图和PCB图同步,根据DXF 放置器件,原理图同步放器件,连线,
搞完 100%什么都有了

网友C:
复杂的按上说的做
简单的,目测 万用表,原理图PCB 同时描 就不用扫描了

网友D:
想抄板扫描是必须的,像素点高的,在PS中调整位置(横平竖直),分层T+B,去色(黑白2色即1BIT位的BMP图),找上个BMP2PCB的软件,转换,即成PCB,再合并T/B层,描线,放件/盘/孔,去除转换出来的线。加上你的**,还有你修改的内容,就成了你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