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PCB补泪滴后覆铜出现没有覆铜的小格子 如何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08):
修改铺铜线径和栅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铺铜线径和栅格

做过很多次调整  还是不能解决  大部分是整片覆铜  只有少部分出现未覆铜的格子状 空白

网友A:
补泪滴的线搞细点
你在试试

楼主:
我将图上的问题标注了下

引用 网友A:
补泪滴的线搞细点
你在试试

如图 ,有的过孔处覆铜是方形的,和它方向平行的过孔中,也有这样的时候,在这两个过孔交叉的位置就有不能覆铜的方格,我试着将连接过孔的线改变方向,可以解决,但我了解到这个线是可以上层经过过孔与下层垂直的,但现在就出现了问题。不知道是哪个设置的问题

网友A:
铺铜与线间距设置0.6mm
走45度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与线间距设置0.6mm
走45度
试试

已经解决   Track Width 远大于 Grid Size时就没有了这个黑框  不过元件的插孔还是方形的覆铜(插孔是圆的) 不过应该影响不大了   谢谢你的耐心讲解:)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很早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有了自己的经验和铺铜规则,就再没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很早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有了自己的经验和铺铜规则,就再没遇见过 ...

恩  这个东西就是要自己多总结点经验

网友C(2016-11-04):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把Track Width 远大于 Grid Size都设置小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把Track Width 远大于 Grid Size都设置小一些就可以了

发现小一些还是不行,只是把没覆铜的地方移到的别处,一开始没发现,后来把Track Width 和Grid Size都设置成布线大小的宽度就差不多了,虽然放大还是有那么一丁点,但已经不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