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L XP 2004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3-10-08):
最近,从网上下载一个PROTELL XP 2004。我已经安装了,“DXP2004_sp2_Genkey文件”放到“DXP2004SP2补丁文件夹”中双击后,显示注册成功,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用吗?
不过,使用许可管理 还 没有做好。如此的话,软件也不能用吗?

网友A:
PROTELL XP 2004好像**的不好,我装了后,用起来碰到许多问题。改用AD6.9就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安装方法:

   1.用虚拟光驱软件(DAEMON Tools)打开Protel_DXP_2004.iso文件

   2.我的电脑g盘(虚拟光驱)中运行setup\Setup.exe文件,安装Protel DXP 2004

   3.接着分别运行DXP2004SP2补丁.exe和DXP2004SP2_IntegratedLibraries.exe文件,安装SP2补丁和SP2元件库。

   4.装上SP2补丁后,打开Protel在左上角DXP菜单下的Preference色菜单项里,选中Use localized          rescources后关闭Protel_DXP_2004,重新打开软件变为简体中文版本。

   5.使用DXP2004crack.rar文件中的Protel 2004 SP2 keygen生成协议文件对SP2进行**。如果认为麻烦就使用Protel2004_sp2_Genkey.rar文件中的**补丁--Protel2004_sp2_Genkey.exe,将它放在Protel_DXP_2004的安装目录里面双击注册。!

楼主:
我已经按照上面的方法安装 了,怎么还是不能用啊

网友B:
我之前用的32位win7,安装后没一点问题,现在用的32位win8  pro也没有一点问题protel dxp  2004  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