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3-10-08):
谁有msp430f5438的头文件,急求!

网友A:
ccs里面没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申请这个账号不太懂,请问这个发帖给分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里面没有么?

想请问下,我用IAR软件,为什么定时器的寄存器不能被这个软件识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申请这个账号不太懂,请问这个发帖给分是怎么回事

发帖时给的分数,是用来对回答你问题的人奖励的:P
结贴给分的操作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帖时给的分数,是用来对回答你问题的人奖励的
结贴给分的操作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 ...

我最近刚学430,用的是IAR软件,想问下,为什么寄存器在里面不能识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刚学430,用的是IAR软件,想问下,为什么寄存器在里面不能识别呢

我提供给你的那个头文件是CCS中带的。
iar中自带了一套头文件,可能和CCS中的不完全一样~~~
你使用iar的时候,用它自带的头文件比较好。要不然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提供给你的那个头文件是CCS中带的。
iar中自带了一套头文件,可能和CCS中的不完全一样~~~
...

我用它自带的  寄存器不能识别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它自带的  寄存器不能识别   是怎么回事呢

你截个图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截个图我看看

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回事?

程序中,include头文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中,include头文件了吗?

#include "msp430x54x.h"  因为我编的都是比较简单的程序,所以只用了这一个

网友B:
刚翻了下msp430f5438的手册,看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翻了下msp430f5438的手册,看截图吧

嗯  但是这里面讲到没有寄存器 :)

网友B:
msp430f5438没有TACTL这个寄存器,但有TA0CTL\TA1CTL\TACTL这些寄存器,其他的寄存器也类似。你可以多看看手册,上面讲的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430f5438没有TACTL这个寄存器,但有TA0CTL\TA1CTL\TACTL这些寄存器,其他的寄存器也类似。你可以多看看 ...

好的  非常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翻了下msp430f5438的手册,看截图吧

版主能把5438的芯片资料发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