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的watch window 和view怎么把当次设置设为默认?

楼主(2013-10-08):
ccs3.3。。。。watch window 和view怎么把当次要看的变量设为默认,方便以后连接不用再输变量名?每次连接ccs都要输好多变量,烦躁啊。。求助

网友A:
不会的啊   记得调试中添加过的都在啊
选择变量  右击add to watch还是什么   记不清了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
我的具体步骤是,view-watch window-输入变量,然后观察,做完实验后关ccs。第二次做实验又要输变量,听说可以设默认的,但没找到。。谁能给个具体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