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求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型号

楼主(2013-10-08):
新手什么都不会 网上的芯片资料都是英文的 看不懂 高手请指点下能输出大电流的无刷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吧

网友A:
驱动芯片型号?是的指MOS管,还是驱动MOS的元件,还是指哪个单片机?

网友B:
用电流是大的还是小的,如果小的,想简单就直接用专门的驱动IC就可以,如果电流比较大,建议还是用MOS管做比较好一些。不过用MOS管,可能难度有点大。

楼主:
电流有些大 10A左右 求大神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有些大 10A左右 求大神指点

那还是用MOS做吧。
引用 网友C:
| 显示全部楼层
松木ME***

网友D:
我用过 L9110 + IRF540N 驱动10A以上的电机。
不过直流有刷电机有个弊端,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后很容易烧电刷。

网友E(2013-11-07):
无刷无感的内置驱动电路:TDA5140
无刷无感外置驱动电路:ML4425
今天刚看到的,一起学习~

网友F:
啥都不知道,介绍给你了你就直接用吗?

网友G(2014-01-29):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 L9110 + IRF540N 驱动10A以上的电机。
不过直流有刷电机有个弊端,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后很容易烧电刷 ...

是的,表示我自己见过一个烧的,电枢都和电刷烧到一起了,样子有点恐怖

网友H:
烈火,你用的mos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H:
上面印的是A2TE,这是什么三极管?

网友I(2022-03-03):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 L9110 + IRF540N 驱动10A以上的电机。
不过直流有刷电机有个弊端,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后很容易烧电刷 ...

请问如果是DC200V,3.5A的电机需要用什么样的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