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AM335X nor flash启动设计注意要点

楼主(2013-10-08):
现在AM335X上设计nor flash启动的相关要点总结如下,供大家参考。
1. 关于nor flash启动的信息
可以参考TRM的26.1.7.2 XIP Memory章节,在这里就不详述了。
2. 设计时注意点
由于AM335X的管脚有限,所以在应用中许多客户会考虑采用GPMC数据线/地址线复用的方式连接外部的nor flash。这样可以将GPMC_AD[15:0]即作为16bit数据线,又作为低16bit的地址线。
那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具体设计,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在上述应用中,GPMC_AD会从即作为16bit数据线,又作为低16bit的地址线;从TRM的Table 7-5. GPMC Pin Multiplexing Options表格中可以知道,GPMC_A[10:1]会作为nor flash的高位地址线。而GPMC_A[10:1]存在两种复用方式,即可以将AM335X的pinmux mode0的这一组pin复用为GPMC_A[10:1],也可以将另一组复用为GPMC_A[10:1]。
Signal
ZCZ Pin Map(Pinmux mode0 )
ZCZ Pin Map (Pinmux mode1 )
GPMC_A1
V14
R2
GPMC_A2
U14
R3
GPMC_A3
T14
R4
GPMC_A4
R14
T1
GPMC_A5
V15
T2
GPMC_A6
U15
T3
GPMC_A7
T15
T4
GPMC_A8
V16
U5
GPMC_A9
U16
R5
GPMC_A10
T16
V5
针对上述的两种连接,设计原理图时,需注意。
(1)采用pinmux mode0组的连接时,需注意
    (a)latch需要采用上升沿锁存的,而不能使用电平锁存的。这是由于AM335x内的ROM CODE在nor flash启动时,有一组固定的GPMC时序。
    (b)高位地址线需要作下拉处理。由于ROM CODE在nor flash启动时,只对GPMC_AD[15:0]进行了初始化,而未对GPMC_A[10:1]进行。如果需要ROM CODE在启动初期时能够正确看到nor flash的地址空间,需要对高位地址线作下拉处理。

(2) 采用pinmux mode1的连接时,需注意
由于此时GPMC_A[10:1]与LCD_DATA复用,而LCD_DATA又在启动初期作为SYSBOOT管脚使用,在其管脚上会根据启动序列的选择存在相应的上下拉。这就与(1)中要求的nor flash启动初期需要对GPMC_A[10:1]一直保持下拉存在冲突。所以在这种应用下,需要增加一个bus transceiver对两者进行隔离。见下图。
由于SYSBOOT的管脚状态只有在PORz的上升沿才会读取。而warm reset的输入管脚nRESET_OUT会在PORz完成后持续一段时间低电平,可参考TRM的Figure 8-19. PORz。所以可以通过此信号来作为Bus transceiver的控制信号。当nRESET_OUT为低时,根据SN74AVC32T245的逻辑,连接在总线上的信号会是A到B,期间PORz信号的上升沿触发时段,可以读取SYSBOOT的管脚状态。当nRESET_OUT持续一段时间低电平后,其电平会变为高,此时Bus transceiver则会将A侧的GPMC_A[10:1]与B侧SYSBOOT的上下拉隔离开。

软件方面:
在SDK-05.06.00.00及之后的版本的U-boot中已经添加了Nor flash启动的代码。在使用时,需要注意
nor flash为XIP memory,其启动时不需要将SPL拷贝到RAM中运行,而可以直接在nor flash进行。由于nor flash启动,ROM CODE只对低16位地址进行了初始化,所以启动时只能访问0x08000000起始的64K x 16bit的地址空间。在此初始化中,u-boot.bin会执行对nor flash高位地址的初始化,以便后续AM335X能访问nor flash的整个地址空间。
在u-boot/board/ti/am335x/board.c中的s_init函数中有对高地址线进行初始化的代码:

#ifdef CONFIG_NOR_BOOT
asm("stmfd      sp!, {r2 - r4}");
asm("movw       r4, #0x8A4");
asm("movw       r3, #0x44E1");
asm("orr        r4, r4, r3, lsl #16");
asm("mov        r2, #9");
asm("mov        r3, #8");
asm("gpmc_mux:  str     r2, [r4], #4");
asm("subs       r3, r3, #1");
asm("bne        gpmc_mux");
asm("ldmfd      sp!, {r2 - r4}");
#endif

在选择上述表中的pinmux mode 1时,即nor flash的高位地址线连接的GPMC_A[10:1]是pinmux mode1组对应的管脚,则u-boot中不需要做修改。而如果连接的是表中的pinmux mode 0组对应的管脚,即需要修改代码如下:
#ifdef CONFIG_NOR_BOOT
asm("stmfd      sp!, {r2 - r4}");
asm("movw       r4, #0x844"); Start point Change from LCD_DATA1 to GPMC_A1
asm("movw       r3, #0x44E1");
asm("orr        r4, r4, r3, lsl #16");
asm("mov        r2, #8"); Change #9 to #8, GPMC_A1 to GPMC_A11 as mode0
asm("mov        r3, #11"); Change #8 to #11, because there are 11 lines.
asm("gpmc_mux:  str     r2, [r4], #4");
asm("subs       r3, r3, #1");
asm("bne        gpmc_mux");
asm("ldmfd      sp!, {r2 - r4}");
#endif

另外,对应上述两组不同的连接时,SYSBOOT对应的设置也不相同。如选择pinmux mode0组的连接,则需要配置SYSBOOT,选择XIP(mux1)或者XIP(mux1) w/WAIT0启动。而选择pinmux mode1时,则需要配置SYSBOOT,选择XIP(mux2)或者XIP(mux2) w/WAIT0启动。

来自deyisupport

楼主:
资料来自收集   供大家参考学习

网友A(2014-02-24):
华邦的NOR FLASH有人在用吗?我们可以提供货源

网友B:
謝謝,分享。我司也在開發335X平臺,樓主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我司也在開發335X平臺,樓主給力

资料来自收集   还望你多多指点和分享

网友C(2015-07-13):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用am3359,设计的norflash能读能写,但是uboot不能启动,配置管教也都配置了,muxed
,16bit,mode0.  uboot.bin是从最新SDK中编译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用am3359,设计的norflash能读能写,但是uboot不能启动,配置管教也都配置了,muxed
...

不好意思  你问一下icecut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你问一下icecut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