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软件仿真结果

楼主(2013-10-08):
(图片)

网友A:
图不清楚~~~还有就是你看的是国内期刊国内作者写的**?

网友B:
仿真软件multisim

网友C:
这图真是清楚

网友D:
有点像ORCAD仿真的

网友E:
NI的multisim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软件multisim

谢大神,麻烦问一下,如果是仿真AD采样的波形,可否读出波形上每一时刻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multisim

谢大神,麻烦问一下,如果是仿真AD采样的波形,可否读出波形上每一时刻的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谢大神,麻烦问一下,如果是仿真AD采样的波形,可否读出波形上每一时刻的数值? ...

应该可以,你可以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