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找出电路图的错误,请确认

楼主(2013-10-08):
图1

图2

图1 和 图2 中的 "led2 green"的电子元器件 方向,是不是错了啊?
应该方向反一下,是吗?

楼主:
这是
一种高低档电热毯及其LED指示灯控制电路

这种东西千万莫认真,听听看看就行了

网友A:
楼主钻研精神可嘉。
LED2没反。
上面图中,原意是开关S打到H位,此时负载两端是交流电压,LED2负半周亮,LED1不亮。开关S打到L位,此时负载两端是脉动直流(负载上功率减半),上正下负,LED2不亮,LED1亮。
下面图中,***将两支电阻合并成一支,想“改进”,省一支电阻。没想到弄巧成拙,不能工作了。因LED反向耐压相当低,交流负半周将使两支LED均击穿,而限流仅有负载,峰值电流差不多0.5A。不但负载功率不能减半,而且两支LED会烧毁。看下图即知(图中红色箭头是开关S打到L位时,交流负半周电流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钻研精神可嘉。
LED2没反。
上面图中,原意是开关S打到H位,此时负载两端是交流电压,LED2负半周亮,LE ...

"当开关S打到H位,此时负载两端是交流电压,LED2负半周亮,LED1不亮",此时的频率是25HZ,那此时led2是一亮一灭交替吗?还是长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开关S打到H位,此时负载两端是交流电压,LED2负半周亮,LED1不亮",此时的频率是25HZ,那此时led2是一亮 ...

此时LED2每20ms亮一次,频率是50Hz,肉眼看上去是常亮,实际上是亮一下灭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时LED2每20ms亮一次,频率是50Hz,肉眼看上去是常亮,实际上是亮一下灭一下。 ...

非常感谢maychange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