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 logic如何默认隐藏管脚号

楼主(2013-10-08):
请教一下各位朋友:
在logic中添加电阻、电容这样的元件时,无需显示管脚号,看着反而碍眼,如何让这些元件默认是隐藏管脚号的?
注意:是默认隐藏,而不是手动在属性里面去除管脚的显示。
谢谢!

网友A(2015-11-21):
直接双击进去。点下面最左边的,进去,你可以设置你显示的任何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