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红宝石过孔穿线?

楼主(2013-10-09):
朋友是做红宝石手饰品加工的,叫帮忙做个能自动穿线的设备给他,如图,红宝石的外径是8mm,中间有个直径为1mm的过孔是用来穿线用的,有些宝石透明的,现在是用手工一个个来穿线,想用单片机做个能自动穿线的设备,请教大家怎样搞啊,能实现么?

网友A:
难度较大
1. 先得有个小孔定位,可让小球在个硅胶半球腔内作360度球形滚动,在半球腔底开小孔抽真空,检测负压,对准了负压变小,即可定位.
2. 再用负压吸引线.
3. 猪亿喽,这个"先"啊,"可"鸭,"再"鸭死马滴都是一只只机械手哦.用银子堆出来滴拉.

tmd,明明手工活,非让机器做,蚀杀老本.哈哈,晕,是mm让泥干的吧!

网友B:
难度非常高,帮忙顶起

网友C:
这个东西貌似小批量的话人工做成本更低,优势是款式比较多的时候的
找几个大妈坐在那里一天就穿不少

楼主:
现在人工费高啊,看看能不能用个单片机简单设备来现实,冒似难度还真的好大,无从下手,看起来简单,想实现起来犯傻,听说这种手饰品都是那些大妈们带个小孩天天坐在那不停的穿线。看到这种情形还真的想用个单片机搞个简单设备出来

楼主:
说量不大不小,给你一袋子珠子,起码也有几K吧,大妈穿个线总得花上一两天时间,由于人工费用高,这种东西不可能再请人来做,大部分是外发给这些在家里带小孩的大妈们加上小孩做一做挣点家常开支

网友C:
如果这个珠子开始没没有孔的,先打孔,打完孔就穿线,这样难度能降下来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个珠子开始没没有孔的,先打孔,打完孔就穿线,这样难度能降下来不少 ...

问过了,这孔必须要先打,由于它制造工艺过程是由一块大石头,切成一个个小石头,再把它磨成圆形,再打孔染色,抛光,再串成一串串的

楼主:
看它这小玩艺儿,制造工艺还挺复杂的一个过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它这小玩艺儿,制造工艺还挺复杂的一个过程

如果量非常大,可以按老T叔说的方法。
量少了不合算,你可以估算一下成本,生产多少才适合上这种设备

网友D:
要单片机干嘛? 要机械手干嘛? 这种设备, 200年前的技术就够用了.
好在洞的尺寸相对较大, 那就玩玩概率, 一个水平脉动晃动的漏斗,一根圆头细棍, 棍下面穿上细绳就OK了, 一秒振一次, 概率0.05的话, 一个单元24小时也可穿4000颗
至于每串要多长, 可用触丝检测, 满了一串, 档板移开一次, 下面的细棍将珠子收走, 穿线串珠, 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单片机干嘛? 要机械手干嘛? 这种设备, 200年前的技术就够用了.
好在洞的尺寸相对较大, 那就玩玩概率, 一 ...

上面压一堆珠子,下面那个还拉木听话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单片机干嘛? 要机械手干嘛? 这种设备, 200年前的技术就够用了.
好在洞的尺寸相对较大, 那就玩玩概率, 一 ...

这种土方法应该是最实际的方法了,也可行,虽然速度慢,可以多做几台,总比人工穿线串穿省成本吧

网友D:
掉下来一颗, 上面再来一颗, 每次只有一颗珠子在漏斗里

网友D:
土法穿孔的办法很多, 我现在想到的不下5种, 若要增加概率, 可以用离心原理, 让珠子一颗颗地进入旋转气流中边旋转边下降, 大多数的珠子可能会以洞口向下统一方向下降, 自已掉了棍子上, 漏网之鱼再用负压吸回上方容器,

网友A:
俺所说的机械手也可以很土,小胶碗上面弄二个弹性小胶棍,成空间小夹角,小胶棍转动时,下面的珠子就会呈球面滚动,(类似于无心磨床,工件既会慢慢自转,又会轴向前进),tmd,现在时兴农家乐土家菜,哈哈

楼主:
这种方法应该最简单了吧

霸气

网友E:
学学高招

网友F:
能做。
告诉你个好办法,把打孔和穿线做成一个机器就行了,穿线用类似针线包里的穿线器,很容易实现。

网友G:
楼上高手真多啊。

网友H:
用视觉吧

网友I(点评):
您的意思是采用视频监控?然后再请一个老大妈在电脑那头看着监控一个个穿?

网友J:
从36个方向,有36个针,上方 分为 正上,左上,右上,左后上,右前上30度25度。
然后一起戳过去,总有一个能穿上,然后其他的针撤回来,戳进去的那个往某方向拉回来就是了。

网友K:
看看绣花机的穿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绣花机的穿线吧。

真没见过绣花机,身边附近也没有这样的绣花厂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从36个方向,有36个针,上方 分为 正上,左上,右上,左后上,右前上30度25度。
然后一起戳过去,总有一个 ...

怎样判断哪个针插过去了?
插不过去的都崩断了吗?:lol
这不就是个机械手吗?唯一不同的是手指36根。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真没见过绣花机,身边附近也没有这样的绣花厂

找找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座服装的或加工点。
这东西设计不难,难的是怎么样成本低,怎么样设计合理。

网友L:
这个可以请教一下福彩的工作人员,他们对概率的计算肯定很有研究(开个玩笑
集思广益啊,好方法真多,支持一下这个帖子,不错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要单片机干嘛? 要机械手干嘛? 这种设备, 200年前的技术就够用了.
好在洞的尺寸相对较大, 那就玩玩概率, 一 ...

针柱就像**的换子弹的滚轮一样,可以换,控制针上下速度和盘的震动,随时检测某几个针高度的,如果大部分都达到了,就换滚轮,这个要比你那个机会大多了,速度更快呀。

网友M:
当然这个要控制每个针的起伏方向和盆的震动频率,这个就要自己去做实验了。除了外面的针,还有中间的那几根针也要抽几根检测高度,或者重量,针与针之间的距离也要固定的和珠宝的直径算好,如果要做成产品的话,最好针与针的距离可变,并且要参照着珠宝行业的孔径来。

网友M:
以上是过孔穿线,至于下面的估计来这个论坛的都懂得。对于这种要靠概率来的产品,个人觉得不能一个一个珠子穿,太小家子气。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怎样判断哪个针插过去了?
插不过去的都崩断了吗?
这不就是个机械手吗?唯一不同的是手指36根。 ...

穿针的马达要有最大力气保证不能让针断了。 并且能根据针送入的长度来判断是否穿进去了。
如果穿进去了,针应该有个方向可以把珠子穿上并返回,复原,下一个步骤。

网友I:
根据30#其实我觉着可以改成无动力的。

斜面有较宽的S型轨道,可以增加一些隔柱(为了增大球翻转的概率)
轨道下面排列针(密度要大)。

当球从斜面滑下,有很大概率穿到针上。

网友N:
谁打的孔找谁穿啊,打孔完了直接固定住不动,下一个工序就是穿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谁打的孔找谁穿啊,打孔完了直接固定住不动,下一个工序就是穿线了。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人家加工前必须要先打孔,再做一些染色,听说有已经有这种穿线设备,但贵很少人有,我没有见过这种自动穿线设备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应该最简单了吧

这个真不错但是实际设计和应用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真不错但是实际设计和应用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问题

这种方法的问题应该就是速度问题了,有可能要转好多圈穿线棍才能遇到过孔

网友P:
哈哈.还是光学靠谱....单片机是搞不定的...
2pi*r*r/4pi*R*R概率大约是1/200.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的问题应该就是速度问题了,有可能要转好多圈穿线棍才能遇到过孔 ...

速度。。。假如刚好转上了,然后刚刚插入一小点,胶皮棒子在转动,又给整下来了,甚至把针头给搞弯了或者断了,还有,只能穿特定大小的珠子,大小不一样的不行吧

网友Q:
  作几个版本,也卖出了一些机械,

弟一代我是纯机械解决问题,  采用的就是概率, 导槽作了点技术处理,掉在导针上,   只要进了针后边爱怎么样搞都行。

解决这个问题,主力输出在机械设计这方面,

MCU的使用CCD也可以搞,普通CCD 慢就慢一点,也不用高深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作几个版本,也卖出了一些机械,

弟一代我是纯机械解决问题,  采用的就是概率, 导槽作了点技术处理 ...

原来你做过这种设备呀,提示下该注意什么,我没看过这样的设备,用CCD也可以检测?怎么个检测方法,能说说么

网友H:
当然不是了,视频就是用图像处理。跟看打孔机一样的造型、

网友R:
明明手工活,非让机器做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明明手工活,非让机器做

不好意思, 这活机械比人工利害多了, 24X7 的干,不发工资不打税。

20个人  前20分钟可能干得过一台机械,  之后看机械怎么样干得这些疲劳过度的人把

网友S:
这个问题很好,我是过来看答案的,自己没啥办法,楼主公布答案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P:
哈哈.还是光学靠谱....单片机是搞不定的...
2pi*r*r/4pi*R*R概率大约是1/200.

公式有点看不懂啊

楼主:
正在手工做按照图的意思做了个简单的,感觉还可以,用一个步进马达以便控制转速度,加一上胶轮,电机转速慢点,有个别珠子可能需要转好多圈才能掉进针里,有个别速度还是挺快的,一下掉进针里,没有说不能掉进针里的,只是个别时间稍长点多一两秒钟,平均速度在2秒一个,但这是最简单实用的了,成本低,速度需慢了点,实际上速度也并不算太慢,完全可以接受,可以多做几个,总比手工一个个串强多了,接下来就是要做怎样把线串进去了
实验证明一切,如图

楼主:
真没想到最后还是用这种最土的方法来去实现

网友U:
最土的方法往往是最高明的方法

网友G:
我感觉11楼的方法好。漏斗加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