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单片金进入不了中断

楼主(2013-10-09):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om16.h>
//#include<avr/interrup.h>

void main()
{
DDRA=0XFF;
DDRD=0XFF;
PORTA=0xff;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REG|=0x80;

TCNT0=255-225;
TCCR0=0x01;
    TIMSK |= (1<<TOIE0);//使能定时器0中断
while(1);

}
SIGNAL(TIMER0_OVF_vect)
{
//TIFR|=0X01;
    PORTD=~PORTD;
}

楼主:
,人气这么低!

网友A:
定时器使能?时钟源分配?启动?开中断?全局中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使能?时钟源分配?启动?开中断?全局中断开?。。。

都做了啊!请前辈指点。

网友B:
应该是 TIMSK0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TIMSK0 吧?

不是啊,这个寄存器可以控制所有的定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这个寄存器可以控制所有的定时器。

还真是的, 找不到原因了, 检查一下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