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控制电机

楼主(2013-10-09):
我用DSP控制开关磁阻电机  1.5kw
我现在准备带电机试验
就怕烧igbt
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A:
死区时间。

网友B:
可以先降压试验. 先验证一下过流保护电路再上吧

网友C:
你的驱动是否有前级的逻辑保护   没有的话死区要加大点
建议你先别加电机   控制测试
降压是完全有必要的  然后注意IGBT的温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降压试验. 先验证一下过流保护电路再上吧

我过流是软件做的

硬件驱动不是我做的 我看了一下硬件没有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驱动是否有前级的逻辑保护   没有的话死区要加大点
建议你先别加电机   控制测试
降压是完全有必 ...

我不用考虑死区问题 我是硬件上给它做的

前级用的是TLP250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用考虑死区问题 我是硬件上给它做的

前级用的是TLP250驱动

软件有了过流保护就放心开吧   但是电压先可以放小点
半桥驱动应该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D:
如果没有硬件过流短路等保护时,建议先降低载波,增大死区,降低基准电压,先让电机转动起来

网友E:
做好保护,从小功率开始,一定要检查波形,大功率一定要加好保险丝什么的

网友C:
楼上都谈了自己的经验  学习啦

网友F:
各位,你们实验一般是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跑,还是在线仿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硬件过流短路等保护时,建议先降低载波,增大死区,降低基准电压,先让电机转动起来 ...

你好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降低载波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现在有问题  我的控制板端输出PWM信号正常  接上驱动板之后 信号经过MC1413后 低电平被拉高到接近5V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G:
楼主,我是在读硕士,研究课题就是基于dsp的开关磁阻电机的起动发电,可是我是0基础啊,想跟你学习,希望能够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是在读硕士,研究课题就是基于dsp的开关磁阻电机的起动发电,可是我是0基础啊,想跟你学习,希望能 ...

我也是 只不过今年毕业
一起学吧 这是我的毕设

网友H:
就差勇气了,只有不怕死的才能成功。放心大胆的测,烧了一个IGBT,市场上还有千千万万个……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带电机 我们那个奇葩老师不让 还不懂   我现在有疑问  我PI控制PWM  双闭环  现在 只用 速度环  为什么 PI输出值变化很小  那样我的占空比基本就没怎么变  如果占空比变化很小的话 还能调速吗

楼主:
对了 我没有用那个 Q格式  p值取的是 10    i值取的是0.5

网友I:
绝大多数变频器同时具有两种过流保护:
1、霍尔传感器测电流,然后通过软件限制占空比直至关死IGBT的驱动信号;
2、IGBT驱动电路或一体化模块本身具有测量过流的功能,出现过流时自动关闭驱动信号,并通知软件有过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