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容忍5V的I/O被接到上拉5V上了,时间长了会损坏么?

楼主(2013-10-09):
设计的时候,没注意到,板子已经出来好久了,今天偶尔才发现了,惭愧。
I/O被一个4.7K电阻上拉接上5V,芯片上电,I/O被设置为推挽输出的,
仔细想了想,当芯片上电I/O被设置了,I/O输出0,或者3.3V,就不会被5V
灌入,不会损害。而在芯片刚刚上电的瞬间,I/O是高阻状态,应该也不会
被损害。我的想法对么?

网友A:
目前电路量产没有问题   那就应该不会出错  楼主   问题不大

网友A:
电子这一块   我做了这么多年   感觉很多时候  元器件的可靠性  还是很好的   一般不会出大问题   如果不放心  下一版改版就是了

网友B:
非5V容忍的,只是钳位电压低了点,大概Vcc+0.2(加这个零点几记不准了,但是不会错太多),通过4.7K接5V,即使按钳位电压为0,也才约1mA,看下引脚的容许电流就知道能不能烧了。
话说单片机的引脚烧毁通常是过流的,君不见PIC的可以通过电阻接交流220V么?

网友C: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大可放心, 不会烧的.
不过这样用后要避免进入极低功耗模式.

楼主:
那我放心了,大型设备,不在乎功耗的啦

网友D:
楼主,很郑重告诉你,非5V容忍的引脚最好不要直接5V。特别是你做产品的话,大概用一个月就会烧掉引脚。本人做ESD6KV的时候发现的,花了好多时间才查出原因。
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22072-1-1.html

网友D:
而且耗电量回增加0.5mA

网友E:
软件把IO口改成开漏输出模式?可以吗。
反正C88051F是可以这么做

网友F:
输入电压高了,都有稳压二极管吸收的,这么小的电流肯定没有问题的,只是心里感觉不爽而已。开漏也是一样的。实在要改,把4.7k搞的更大一些,吸收电流会更小些。

网友G:
上拉、下拉…只是设置端口的逻辑状态!…(当然、输出主导!)电流是应第一个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