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

楼主(2013-10-09):
做一个高精度采集系统,现在发现纹波或噪声很大,不知是哪种,想观察下电源的质量,不知用示波器能不能实现,电源为DC5V,请指点!

网友A:
第一,将示波器通道带宽设为29MHz
第二,降示波器表笔线给去掉,换成铁丝缠在离探针最近的地上
第三,在测量时需选择输出端通道的地。

楼主:
请问第二点的前半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对于高精度系统,建议示波器频率设置高一点,最好在30MHZ以上,观察波形是否有噪波点。

网友C:
请查阅示波器的使用手册,记得有。

网友D:
低端示波器自身的底噪可能比纹波大.
1mV底噪的示波器是高档示波器.贵得很, 1mV对线性电源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值了

楼主:
我用的示波器确是普通的,1600元,100MHz数字国产示波器,但看到的波型有50mv-100mv,这个我想应该是电路中的吧。

网友E:
申请迅雷VIP账号1天

网友F(2014-08-28):
引用 网友A:
第一,将示波器通道带宽设为29MHz
第二,降示波器表笔线给去掉,换成铁丝缠在离探针最近的地上
第三,在测 ...

网友G:
用交流低电压档,精度要求高的,用超过8位分辨率的示波器,不贵。

网友H(2014-12-05):
引用 网友A:
第一,将示波器通道带宽设为29MHz
第二,降示波器表笔线给去掉,换成铁丝缠在离探针最近的地上
第三,在测 ...

在测量时需选择输出端通道的地,这句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I:
示波器本身的精度就不是很高,一般是8位ADC,所以看看还行,一般测量精度也还可以,但是别当他是高精度万用表。

网友J(2015-01-27):
挺好的 需要示波器等仪器仪表可以来我们西安安泰的官网看下 或许有你需要的 电话:029-88353093 * 安泰测试中

国十大测试仪器服务商  * 中国最大示波器维修中心   * 西北最大安捷伦特约经销商   * Fluke西北最专业销售

平台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二点的前半句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地线尽量短,与电路板的接点尽量靠近被测的信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