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s内判断一个循环

楼主(2013-10-09):
      在计时器3s内判断:A是否等于B;若相等,输出结果位为:true;若不相等,输出结果为:fault; 如何用C语言写这段代码。。。。。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开定时器,循环判断A==B,若相等返回true,不相等返回fault,返回时要关定时器

你这是用汉语写的,人家要用C语言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定时器,循环判断A==B,若相等返回true,不相等返回fault,返回时要关定时器 ...

可否用C语言写段代码,谢谢。。。在C语言上还是新手,

网友B:
三秒啊,这时间太长了。

网友C:
i=0;
do
{
delay1ms();
if(A==B) return 1;
}while(i<300);
return 0;
超时条件也可以用定时器超时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秒啊,这时间太长了。

想这样:若3s内出现A==B,则跳出循环判断,结果为:true;  若直到3s后A!=B,则输出结果为  fault;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开定时器,循环判断A==B,若相等返回true,不相等返回fault,返回时要关定时器 ...

程序见5L,不过时间有点长,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见5L,不过时间有点长,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