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电源隔离模块烫人,,

楼主(2013-10-09):
(无正文)

网友A:
金升阳有的产品不是工作温度范围在-40℃到125℃吗?话说50到60度就已经很烫人了。。。。

楼主:
是的,最大200mA输出的,,我只用了20MA,,就很热了,,,,我们该如何相信他啊

网友B:
电源产品,一般效率在70%-80%,特别是功率比较小的产品,其转换的效率更低,因此产品本升会产生一定的温升,不同的产品由于体积、材料等不同,会有一定的差异。金升阳产品保证规格书中提到的工作温度下能够正常工作是通过物料的选择和实验出给来的。通常说的热我觉得是正常的,比如:我在环境温度为28°的条件下测试一个5W的产品,温升一般为十几到20°,那么外壳的温度就差不多达到了50°,人摸上去当然会感觉到热了。

网友C:
可能是功率过大的问题   楼主  散热处理不好

网友D:
一般金属外壳较塑料外壳传热快,模块内部的热量都散出来了,手摸50度左右就会感觉有点烫手。

网友E:
将模块的散热设计好  应该相对好一点  同时注意好功率这一块

网友F:
有可能是功率过大导致的    楼主   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G:
散热问题   是一个问题  楼主   电源的散热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网友H:
散热问题?

网友B:
模块一旦选定,发热量就是一定的,一般散热有两种,一是通过外壳对空气散热,一是通过引脚端子将热传到PCB。
增大空气的对流能减低模块的表面温度,增大PCB的引脚焊盘和走线能减低外壳温度。
如果模块周围存在发热源,很可能将热传给模块,此种情况无法改善的话,建议增大空气对流(有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