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MC56F84442的模拟地是否需要连接

楼主:
我看到一个这样的原理图,它的VDDA,VSSA没有连接,而是悬空!

我觉得是要连接的吧????请高手解释解释,还是不连接也可以?????万分感谢!!!!

网友A(2013-10-09):
虽然内部是有一定的连接关系, 还是建议连接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内部是有一定的连接关系, 还是建议连接为好

非常感谢!!!
再赐教:如果不连接,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A:
不使用模拟器件,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使用了, 那肯定影响模拟部分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模拟器件,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使用了, 那肯定影响模拟部分的精度 ...

非常感谢,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