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弦交流信号的产生

楼主(2013-10-09):
新手求教,正弦交流信号的产生方案:要求频率0-20KHz可调,峰峰值为7V,正幅值为3.5V,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用MCU模拟DDS产生正弦波,然后放大.可以步进1HZ甚至更小,稳定精确,数控

网友B:
搜“文氏电桥”和“DDS ”

pjy
正解!

楼主:
请问楼上,DDS的方案需要正负电源供电吗?能不能直接单电源供电,输出来的正弦波是-3.5V 到 3.5V?

pjy
产品方案即是如此!
pjy
DDS单电源,输出单极性正弦波,通过运放与DDS基准电压做运算减去直流分量,得到双极性正弦波

网友B:
无负电源怎么输出负电压?

网友B:
当然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输出0-7V然后用电容隔离直取出交流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负电源怎么输出负电压?

弄个虚地呢。。。

网友B:
但当频率比较低时要求的电容量很大,稳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B:
虚地——原来的地相对于虚地来说就是负电源。要看楼主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输出0-7V然后用电容隔离直取出交流部分。

能说说具体怎样实现吗?假如我现在有了0-7V的正弦信号,想得到-3.5到3.5V的交流信号,请详细说明,本人新手,还请见谅。

网友B:
就是RC耦合呀

网友B:
看看OTL的输出,喇叭上不是得到交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OTL的输出,喇叭上不是得到交流了吗?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D:
0-20K  用电容隔直频率很低很低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20K  用电容隔直频率很低很低的时候怎么办。。。

别这么较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0K  用电容隔直频率很低很低的时候怎么办。。。

0-20K只是一个范围,真正使用的频率在10K左右

网友F:
还是文氏桥合适点,楼主应该仔细考虑考虑频率下限,0Hz不就是直流吗?一般的信号发生器,最低也就0.2Hz吧。
如果用单片机产生这个波形,成本很蛋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MCU模拟DDS产生正弦波,然后放大.可以步进1HZ甚至更小,稳定精确,数控

怎样用MCU模拟DDS?

网友H:
可以用数字分频器,锁相环,波形ROM,DAC自己干,......有必要吗,DDS也不贵

网友I:
总而言之,就是数字方法:    PWM(读波表) + 滤波
                          DAC (读波表)+ 滤波

             模拟方法:    频率可变振荡器

             集成方法:集成函数发生芯片

网友J:
方案很多,这要看你的成本范围了!

网友K:
建议用MCU+全桥来做,电源用7V

楼主:
RC耦合方法不加功放无法直接使用,加了功放又会引入负电源,最后的办法是产生两路差分的正弦信号,这样就能得到想要的交流正弦波。

OTL功放并不需要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