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PWM停止后,管脚电平怎么是随机的?

楼主(2013-10-09):
群里的兄弟,我PWM停止后,所对应的管脚的电平是随机的(无法有效关电机)
IRF7455是MOS管,高电平通,低电平关。

/***********************************/
问题现象:
             PWM控制的程序  PWM_Stop() 后PWM停止了,但随后该IO端口的电平不确定(无法有效停止电机)
             兄弟们指导一下,谢谢

/****************原理图************************/
硬件:
      控制芯片 LPC1768
      电机控制硬件原理图如下:

/***************问题现象***************************/
PWM控制的程序  PWM_Stop() 后PWM停止了,当随后该IO端口的电平不确定,如下图
P3端口的P3.26 怎么输入状态是高了(这个状态下MOS管开,电机全速运行)

下面这个是PWM_Stop()后,相应的端口是高电平(我需要的是低电平)时,PWM相关的寄存器情况好像是正常的(PWM停止了,那为什么电平是3.3V呢)
MR0=1200;  PWM频率
MR3             匹配寄存器
LER              加载使能寄存器
PCR             PWM控制寄存器
TCR             计数控制寄存器

/************解决措施*******************/
在程序中,初始化中 端口下拉
PWM_Stop() 后,也再次配置下拉,问题依旧(有时是低,有时是高)

// 关电机

// 开电机

/**********pwm相关代码*******************/
PWM_Init();
PWM_Set();
PWM_Start();
PWM_Stop();

网友A:
软件上没有很仔细去看,我建议硬件上实现一个使能信号,使能时pwm输出才有效,关闭电机时先关闭使能信号

网友B:
用软件控制吧。。我觉得。这么多也懒得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上没有很仔细去看,我建议硬件上实现一个使能信号,使能时pwm输出才有效,关闭电机时先关闭使能信号 ...

嗯,谢谢指导。已经解决了,电机需要停止时,控制端口转换普通IO口,关闭MOS管74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控制吧。。我觉得。这么多也懒得看。呵呵

嗯,谢谢指导,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