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103程序下载

楼主(2013-10-09):
MG103 单片机程序怎样下载呢?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和ISP下载线?和ATMEL的单片机下载器或ISP下载线通用吗?

网友A:
ISP下载或是串口下载都可以,下载软件在顶置的前几个贴有链接。

楼主:
MG103单片机怎样和电脑连接呢?中间需要ISP下载线型号?串口到单片机需要什么样的线路或编程器。

楼主:
COM口和目标芯片怎样连接,需要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MG103单片机怎样和电脑连接呢?中间需要ISP下载线型号?串口到单片机需要什么样的线路或编程器。 ...

串口下载从PC端出来,只要标准的串口线路TXD RXD连接到单片机,
另外笙泉单片机专用的ISP下载器,是USB连接到PC端,下载器的3线连接到单片机的VDD P3.1 GND即可。

楼主:
COM口好像是12V的,单片机上是5V的,他们能直接连吗?用一个什么转换呢?
专用的ISP下载器可以自己做吗?我手头有一个ATMEL的USB ISP下载线,他们通用吗?不通用的话我在哪可以买到呢?价格多少?

楼主:
我用过ATMEL的单片机,STC的单片机,手头有他们的下载器,ISP下载线及软件。前些时同事给了我几片MG103,我编了几个程序,下载软件在贴子前面找到了,但是发现不了设备、芯片,没法下载到里面,需要什么硬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M口好像是12V的,单片机上是5V的,他们能直接连吗?用一个什么转换呢?
专用的ISP下载器可以自己做吗?我 ...

可以联系笙泉技术支持0755-83435163

楼主:
我问了一下笙泉技术,他们说MG103不支持串口下载,需要一个U2小鱿鱼下载器,一般从单片机供货方买的,我可以从网上买到这个下载器吗?我在淘宝上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下笙泉技术,他们说MG103不支持串口下载,需要一个U2小鱿鱼下载器,一般从单片机供货方买的,我可 ...

还是问下代理商讯息买一个,网上买的得不到支持

网友B:
有关U2小鱿鱼下载器的问题可以加我QQ2658318773聊,我们家就是笙泉单片机的供货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下笙泉技术,他们说MG103不支持串口下载,需要一个U2小鱿鱼下载器,一般从单片机供货方买的,我可 ...

U2小鱿鱼是不公开卖的,主要是给笙泉单片机的客户提供支持的,比较专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下笙泉技术,他们说MG103不支持串口下载,需要一个U2小鱿鱼下载器,一般从单片机供货方买的,我可 ...

笙泉中国区代理,可跟我联系QQ:406028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