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没有GND线的问题

楼主(2013-10-09):
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只能通过一个来回的传输介质传输信号,根本没办法再加一条线路作为地线,然后两边的供电又是独立的,不共地,那么AB线传输过去的信号到了接收器那边,电压大小又是多少?因为不是同一个参考地,电压又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
就是隔离了吧?自己量吧,可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隔离了吧?自己量吧,可以量。

我知道可以量,但是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隐患啊?A和B线连接收发器内部的放大器吗?在收发器里边有地的联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隔离了吧?自己量吧,可以量。

量出来的值是不是一个随机的值呢?如何因为485的电平是有一定范围的-7V~12V,对于接受的3485芯片来说,电压会不会冒出一个很大的值把接收器打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出来的值是不是一个随机的值呢?如何因为485的电平是有一定范围的-7V~12V,对于接受的3485芯片来说,电 ...

用示波器量,把示波器插头第3脚去掉,直接量两个线间的差分电压,只要有一端是完全隔离的一般不会存在大的地压差。

网友B:
完全有可能烧。需要加保护器件。

网友C:
不共地一般场合都可以正常通讯,但是强干扰的场合就不行了,比如附近有大电机运转高压放电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有可能烧。需要加保护器件。

加钳位二极管是吗?

网友B:
AB线从外部一进来,应先对地加放电管,然后串PTC或是功率大一点的电阻,最后对地接双向TVS。AB之间也应加一个双向TVS。
我是这么用的。

网友D:
楼上的,你的接地是保护地PGND(机壳之类的)还是信号地DGND?

网友E:
可以加一个光隔离的器件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网友F:
差分信号,是ab两线的电势差,用地作为参考地无意义

网友G:
根据你接的节点数,还有距离等。
差分电压是不一样的。
为提高可靠性:
1、地线最好加上;
2、采用带双绞的485屏蔽线(节距要小);
3、匹配电阻,加在什么地方,加多少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4、最好采用带隔离的485模块,有防雷保护的更好。

网友H:
地对485没有用吧

网友I:
差分信号对地没有用的,但是如果共模电压非常高的话有可能击穿485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你的接地是保护地PGND(机壳之类的)还是信号地DGND?

按理说是应接保护地,但是很多时候,没办法接,我就接到信号地上了。

还是可以保护485芯片避免被过高的485共模电压所烧毁。

网友J:
差分信号

网友K:
485和地没关,只和AB两线的电压差有关,自己好好看看485规范去

网友L(2016-11-29):
引用 网友K:
485和地没关,只和AB两线的电压差有关,自己好好看看485规范去

看到你这回复我都有一种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觉

网友M:
前段时间也在搞CAN和485,
说说我的理解:
1. A,B是差分信号,但驱动芯片共模电压也是有范围的,超过了要烧毁的;在设计中要使A,B相对大地的漂移电压钳位在一个合适的范围,我个人估计在+-20V以内;
2. 可以加放电管等方法限制A,B对大地共模电压,目的就是A,B对大地的漂移电压大了或者有大的感应电,能将电压对地放电现在共模电压在一定范围,不会烧毁驱动芯片;(9楼3htech的方案)

网友N:
            120~~~~电阻 的作用

网友O:
不共地一般场合都可以正常通讯,但是强干扰的场合就不行了,比如附近有大电机运转高压放电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