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输出比较模式无中断产生

楼主(2013-10-09):
TIM2的输出比较模式的一个简单实验,要求比较成功后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翻转PF6。
其中系统时钟72MHz
实验中计数器工作正常,CCR1值正常。
但是实验中中断并未产生,用软件模拟产生中断后,一切正常。
所以问题应该出在比较的时候。就是说:当计数器CNT的计数值与CCR1的值相等时,没有中断产生
但是我没有发现问题。请各位帮忙看看,源码如下: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__IO uint16_t CCR1_Val = 40961;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12000000)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最大计数值6553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不滤波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PrescalerValue,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计数器时钟为6MHz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冻结,比较成功后OC1状态不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OC1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给CCR1赋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有效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不使用预装载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 ENABLE);//使能CC1中断

  TIM_Cmd(TIM2, ENABLE); //开启定时器

  while (1);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优先级分组3:7个抢占优先级,2个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TIM2全局中断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m32f10x_it.c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GPIO_WriteBit(GPIOF, GPIO_Pin_6,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F, GPIO_Pin_6)));//ÒëÕß×¢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2);
    TIM_SetCompare1(TIM2, capture + CCR1_Val);
  }

楼主:
弄了一天时间,自己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