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rotel99se遇到了难题,求大虾

楼主(2013-10-09):
本人画了一个LED台灯原理图,ERC无问题,导PCB导不出来,有很多错误,其中一个问题发光二极管的封装 我填了,PCB导网络表说没有找到引脚,我检查了发光二极管封装没有问题,A与K连接不上,我查了封装的引脚号是一致的,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A:
修改一下发光二极管的拐角定义

网友B:
源文件放上来
估计还是封装 引脚定义没一致

网友C:
导入网络表的时候没有加载PCB库文件吧?!或者是元器件管脚定义不对,在PCB封装中把1换成A,2成K跟原理图的一致,或者全部修改成1,2.

网友D:
我们学习99SE的时候遇见过这个问题,把封装中的的编号,和原理图中的编号改成一致的,你看看,是不是原理图中两个引脚编号一个是1一个是2,而封装中是A和K,这是通用库里的问题,我们老师第一节课就让我们改了0 0

网友(2013-11-25):
诂计还是引脚定义和封装不一致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你改好以后要保存再生成网表,再导入,有时候没保存也跟没修改一个样!

网友E:
有个基本的网络表即可,然后在PCB中直接修改即可

网友F:
器件引脚定义跟封装引脚定义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