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压转换问题

楼主(2013-10-09):
求救啊!!!

我要做电压转换  1,将7.2v转换为5v

                              2.将5v转换为3.3v

                              3,.将3.3v转换为-3.3v

我们用那个LM2940,但是电源的纹波太大,都98mv了,但是我们要求的大概在10mv左右额,有没有什么好的芯片推荐啊,谢谢

网友A:
负载电流要求多大?
如果在100mA以内,可以用LDO,3.3V转-3.3V如果负载电流在60mA以内可以用SGM32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要求多大?
如果在100mA以内,可以用LDO,3.3V转-3.3V如果负载电流在60mA以内可以用SGM3206 ...

谢谢

网友B:
唉,现在看到有人说纹波,就想问下纹波是怎么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现在看到有人说纹波,就想问下纹波是怎么测的。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