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为12V或5V时都能输出5V电压,请问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3-10-09):
输入电压有可能是5V也可能是12V,要求输出电压始终为5V,电流1A左右,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用带变压器的拓扑,反激

楼主:
不懂,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B:
用一块三端稳压器LM7805  (输入输出正电压) 或是 LM7905(输入输出负电压),这个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电压为5-18V , 输出5V , 输出电流1A,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7805不行吧,输入电压5V时,输出电压达不到5V,还有就是接12V电压时发热太厉害,没地方散热啊

网友C:
转换开关加D2D吧

网友D:
这个要用到PWM芯片,要有反馈稳压环节,输出端有一个基准电压。输入电压降低时,占空比增加,电流增大,输入电压升高时,占空比减小,电流减少,以此来稳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