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93做窗口电压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3-10-09):
(无正文)

网友A:
门电路的供电电压要注意,有可能比较器的输出电压高压门电路的输入门限

网友B:
电源电压一般要首先满足输入信号的要求。
输入门限是+/-5V,则电源电压起码-5V到7.5V。
OC输出要驱动门电路,则输出电路要电平转换。

也可以单5V供电,把输入信号衰减一下,加一个直流偏置,这样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