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真心求485的通信应用

楼主(2013-10-09):
    我是做485通信芯片的,现在想做一个485的通信应用以检验芯片。但是我对485的了解还是不是很深,真心求一个485的实际应用,最好和单片机相关的,我有两个单片机开发板。最好有电路图和程序。

楼主:
单片机是最普通的51单片机。例子最好简单一点。
真心给跪了!

网友A:
做一个最简单的485接口,用两片带串口的单片机或一片带双串口的单片机检查通讯是否正确就是,通讯内容自定即可。

网友B:
市场上有卖转换线 可以和计算机连接的
485通信并不是很难

网友C:
串口转485 网上多的是

网友D:
人家问485,你回答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最简单的485接口,用两片带串口的单片机或一片带双串口的单片机检查通讯是否正确就是,通讯内容自定 ...

有没有直接的实例啊,我自己找不到

楼主:
谁能介绍一本关于485应用等方面的书籍啊,或者介绍485、mbus、等通信的书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直接的实例啊,我自己找不到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需要实例么?单片机最小系统加485接口芯片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是做正规的测试设备,电路部分不是主要的,相关的工装结构和工艺才是重点。

网友E:
LZ是要测试485芯片性能。。。。建议一点,测试一下一个485总线挂你自家的芯片可以挂多少个。32个?25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要测试485芯片性能。。。。建议一点,测试一下一个485总线挂你自家的芯片可以挂多少个。32个?256个? ...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怎么测试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怎么测试啊?

总线.当然是可以挂很很多设备了.你可以多挂几个.看对不能进行二二通信.

网友F:
是验证485芯片能否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