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027,主频60M,像这样的延时函数延时时间怎么算?

楼主(2013-10-09):
28027,系统时钟60M,像这样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32 count)
{
    while(count>0)
     {
       count--;
     }
}
是不是系统时钟长度(1/60M)乘以计数值(count)?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白痴,主要是想搞清楚两点:
1、确认这样算对否;
2、算是这么算,但我的实际程序中时间貌似不对。

相关下载

楼主:
不是故意重复发帖,系统反应慢,按了两次就这样了。

网友A:
不是这样计算的。这还要看你的count式存储在哪里的,读写这个变量可能也占用时钟周期。另外,调用这个延时函数的过程也会花费一些时间。具体你可以看看调试过程生成的汇编程序

楼主:
谢谢版主的热心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热心帮助!

:handshake客气。欢迎多多来论坛交流~~

网友B:
TI例程中有延时函数,是使用汇编写的,且定义为Ramfuncs,即在RAM中运行,执行的时间是可以用数周期的办法算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