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DSP处理整数 会不会比定点dsp快

楼主(2013-10-09):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来说,定点dsp处理器具有速度快,功耗低,价格便宜的特点;而浮点dsp处理器则计算精确,动态范围大,速度快,易于编程,功耗大,价格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定点dsp处理器具有速度快,功耗低,价格便宜的特点;而浮点dsp处理器则计算精确,动态范围大,速 ...

楼上正解的啊,顶点数据处理起来相对省事的多的

网友C:
可以查找相信的对比资料   最大的区别是浮点处理器的动态范围大   在计算速度上是有绝对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