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地址线

楼主:
F2812地址线通过地址译码得到信号,举个简单的例子

按照上图所示,我需要/CS信号为低电平,则地址线A3A4A5=101,我怎么才能让地址线A3A4A5出现101的高低电平,有没有什么专门的语句?还是只要访问这个地址就行了?请教各位!

网友A(2013-10-10):
这就是地址范围的问题了   A3 4 5为101时   A0 1 2就是随机地址  这样就说明了在这个地址范围内就是操作CS所选同的外部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