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电容滤波

楼主:
       看书上写的滤波频率公式是1/2pi*R*C,由此可以看出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但不知道滤的是1/2pi*R*C以下的频率还是以上的频率还是这个值附近的频率。

       如果滤的是这个值以下的频率,有时接几种电容滤波,高频以下的波全能滤掉的话,那滤低频的电容不是没必要了吗?比如一个电容滤1K以下的频率,一个电容滤10K以下的频率,1K以下的频率不就包括在10K以下的频率里面吗,为什么还要用两个电容滤两种频率的信号?

网友A(2013-10-09):
一个滤高频,一个滤低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滤高频,一个滤低频

我想问的是滤高频或者滤低频,它都有个大概的值吧,电容滤掉的是这个值以下的频率还是以上的频率,或者是这个值附近的频率?

网友:
电容滤波就是不同频率通过电容它的容抗不同,1/2pi*R*C是衰减为0.707 倍时所对应的频率。

网友B:
算阻抗。。。。
其实就是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阻抗。。。。
其实就是分压

越来越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越来越晕了。。。

计算阻抗的下一步 就是考虑分压。。。

理想情况下,并联电容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升高阻抗会越来越低,与输入源的内阻分压。。。。

网友C:
楼主应该把首帖自己贴出来的公式画出曲线来。
看看曲线就明白。

网友D:
两种用法不同,大一些的是储能,小的是滤波,这样比较好理解。储能的可能几个芯片用一个,滤波的必须每个配一个远了失去作用了。

网友E:
感叹一声!…哎!…

网友F:
刷个回帖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把首帖自己贴出来的公式画出曲线来。
看看曲线就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把首帖自己贴出来的公式画出曲线来。
看看曲线就明白。

为什么要用五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用五个电容

这是电原理图,不是实际安装位置,电原理图中导线是理想的导线,电阻电容电感是理想的电阻电容电感。
实际上,导线有电感也有电阻,电容有电阻也有电感,电感更有电阻和电容。
五支电容应该并联于各芯片两端,到芯片的导线长度越短越好。此时电容与供电给此芯片的导线(较长,具有电感!原理图中未表示)构成低通滤波。

网友H:
没有看见过LZ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