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030与STM32F051 的区别

楼主(2013-10-09):
请问
ST  Cortex®-M0  里   STM32F030与STM32F051  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 那个系列会是长久稳定的供货了?请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啊,

1、STM32F030与STM32F051  到底是什么关系?

答:同为一个公司的,同为 cortex-M0内核的cpu;开发过程(外设编程)几乎完全一样;

2、有什么区别?

答:这个最好对比 datasheet,每个型号资源都不一样的;

3、 那个系列会是长久稳定的供货了?

答:由于这两个都是刚发布的cpu,所以谁也不知道市场响应会怎么样;不过从 ST 公司的角度出发,他肯定希望所有的产品都能长久稳定供货。

谢谢

网友B:
内核一样,外设不一样。

网友C:
楼上解答的非常经典,学习了。
合理选购,理智消费。从成本上,资源上考虑

网友B:
STM最新选型卡,选型参考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STM最新选型卡,选型参考用

最新选型卡

网友D:
选择单片机   需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就那么几个   适合  同时要便宜  那就行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不知道大家的意见是什么呢

网友E:
030性价比都比较不错!不过现在市面上的货都还比较少!而且难保有的时候不会被抢完,051现在市面是应该货源比较稳定!你可以找代理具体咨询一下

网友F(2013-12-22):
主要还是外设不一样   这个   应该是重点    其他   我觉得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网友G:
都刚出来不久?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最新选型卡

感谢提供的选型卡资料。:)
大致看了一下选型表中F03x与F05x差别。
直观的优点是:同样封装的片子,IO口的数量增加了。
缺点是:工作电压的下限提高了(2.4 to 3.6)、功耗也比F05x大、工作环境温度范围也变小了(‑40 to +85)。

不谈外设的变更,对我应用影响最大的还是工作电压、功耗、工作环境温度。
使用各有千秋吧,学习一下,以后有能替换的应用时,去尝试一下。

网友I:
不知道怎么开发 买了个开发板

网友J:
真的很便宜哎

网友K:
2楼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L:
区别最好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啊,

1、STM32F030与STM32F051  到底是什么关系?

分析的有理有据,很赞

网友N(2014-06-30):
stm32f051  vs  80c51

stm32f030   vs  msp430

楼主:
引用 网友N:
stm32f051  vs  80c51

stm32f030   vs  msp430

谢谢!
那么STM32FO70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么STM32FO70了

呵呵,我也只是道听途说,只供你参考,070我就不知道了,可能03 05为了有规律就延续07,玩笑了。

网友O(2014-12-15):
这个是老帖了吧。
目前用的比较多,货源比较充足的有 030K6T6  030R8T8  051C8T6  051K8U6  051R8T6.希望可以帮到您

网友P(2015-12-20):
价格优势

网友Q(2016-08-19):
最低供电电压不一样,一个2.4V,一个2.0。正好我的东西是电池供电,这个就有区别了

网友R(2017-08-07):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可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
GD32F130系列 M3内核与STM32F030/051/070等系列,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欢迎来电咨询探讨,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