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有没有可以指引和介绍关于C控制程序系统设计的?

楼主(2013-10-09):
最近接触一个DSP控制程序,主要就是做控制,而不是算法。
也即是一个装置,接受一些信号,然后发出一些信号。

以前看过一些DSP程序(c),感觉应该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设计方法才对,但是自己又弄不出一个方法出来。

各位朋友有没有可以指引和介绍关于C控制程序系统设计的?

个人感觉是不是应该借鉴面向对象的思想呢 ?
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A:
如果是c2000系统设计就困难些   2000以上系列有CSL就会好做些了

网友B:
看你接啥信号,发啥信号了,简单的脉冲,串口,数字,之类的,没必要用到操作系统,直接用中断处理就行了,如果系统比较庞大,那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

网友C:
如果要借鉴那个思想的话你可以跑一个微内核,推荐跑ucos操作系统,网上有关于优化了DSP的u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