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是否能用STM32F050的做前期开发呢

楼主(2013-10-09):
我现在手头一个项目想使用STM32F030,但是现在没样品也拿不到货,是否能用STM32F050或STM32F051做前期开发,待STM32F030大量上市了,修改一下硬件就可以了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STM32F030什么时候能大量上市呢?

网友A:
030系列ST原厂第三季度量产,预计年底货明年初能稳定大批量供货,详情可到ST官网查询。样品我有,可以邮寄于我申请。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都是兼容的吧   楼主

网友B:
不是很确定   最好找找FAE   看看   应该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都是兼容的吧   楼主

我看资料室兼容的,不过050和051比030资源多一些而已,问过代理了,他们也是建议前期开发使用050或051,然后切换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0系列ST原厂第三季度量产,预计年底货明年初能稳定大批量供货,详情可到ST官网查询。样品我有,可以邮寄 ...

如何申请呢?谢谢!

网友C(2013-12-22):
我也想啊、。。。。

网友D:
我感觉   应该是相互兼容的吧       现在   一般都是直接兼容的